为什么三相电机正常运转后按停止按钮却不能停止运转?

楼主(2023-04-03):
三相电机正常运转后,按停止按钮却不能停止运转,问题出在哪儿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先看下图:

实物接线图

由上图可知,电机负载运行由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两部分组成。

主电路由主断路器、接触器主触点、电机负载等组成。控制电路由分断路器、停止按钮、启动按钮、接触器辅助常开触点、电磁线圈等组成。

电路图

一般地,需要电机运行时,先合上主断路器、分断路器,当按下启动按钮时,控制电路回路通路,接触器电磁线圈得电吸合,接触器主触点吸合,电机接通电源开始运行。同时接触器辅助常开触点闭合,松开启动按钮后,电机继续运转。

需要电机停止运行时,按下停止按钮,控制回路开路,接触器电磁线圈失电,接触器主触点脱开,主电路开路并切断电源输入,电机停止运行。

从电机运行与停止运行过程可以看出,接触器在此过程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即:电机运行时,接触器的主触点是闭合的。电机停转时,接触器主触点是断开的。

那么能否就此判断,按下停止按钮后电机不停止运转,就是接触器出现故障呢?不能!

要确定是不是接触器故障还得继续检查。检查方法如下:

一、查接触器电磁线圈是否带电并吸合

方法:用万用表检测接触器线圈两端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吸合。若是,那么停止按钮有故障,按钮不能正常断开。若不是,那么接触器有故障,接触器触点粘连不能正常分断主电源。

二、查接触器主触点是否粘连

方法:断开主断路器,切断主电源。用万用表检测接触器主触点的通断情况。如接触器主触点是断开的,那么停止按钮有故障,按钮触点不能正常分断。如接触器主触点是闭合的,那么接触器有故障,主触点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