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力传动系统

楼主(2023-04-03):
看到一台设备,它的主动力是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10KW,居然使用了多根V带进行传动,不知道为什么会用V带呢?  设备速度并不高,用同步带或者链条不更好吗? V带还有打滑的可能性哦

网友:
功率大,便宜,还具备过载保护能力。

网友:
我们就用三角带 摆线针减速机  就俩字  便宜

网友:
成本低,可过载保护

网友:
过载保护,成本低。维修方便

网友:
这是矫平机吗?应该是窄V带吧!

网友:
V形带 有减震性好 价格低廉 维护成本低 打滑其实也是优点 可以保护过载,减少机械损伤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