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钣金变成薄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03):
SolidWorks 没有拉伸切除,但是钣金的一个面不见了,做完整个才发现,请问大佬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让这个面显示出来,

网友A:
左侧的控制线拉到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的控制线拉到底看看。

四个面,只有一个面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的控制线拉到底看看。

网友:
那只是显示而已,把哪个面变透明了,就是图中效果。
自己刷新下,看看哪个面被透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