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原材料

楼主(2023-04-03):
1.市面上一般板材都分为热轧板和冷轧板吧,想问下这二种材料如何区别? 是不是冷轧板都很薄,5mm,以下?  冷轧钢板外观质量好,不需要加工是吗?  只需要发黑即可使用对吗?
2.热轧钢板厚度3到400mm  ,, 是不是我们平时设计使用的一些结构件 都是拿热轧钢为原材料加工的么?  如果有需要一个板厚度大于400 mm怎么办?
3. 平时设计的轴 法兰等零件的原材料是否为热轧圆钢?我看手册上给的圆钢最大直径微250mm  那么我如果需要做一根直径300mm的轴怎么办?
4.关于圆钢 手册里只有热轧圆钢,实际上我看市面上还有冷拉圆钢,直径可以干到60mm ,不知道这两种圆钢有何区别呢?  我们平时设计的轴一般用冷拉的还是热轧的呢?

网友:
再大的直径和厚度都可以在选定的原材料基础上进行再加工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