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杆结构设计

楼主(2023-04-03):
如图,我现在用夹具测试电机由于细长杆(连接杆长250左右),前期杆摆动幅度较大引起的振动较大,测试没法进行。后期在联轴器下方安装两个轴承座,效果有改善。

又出现一个问题,电机在1W转是没问题,但是到达2W转时,振动特别大,导致丝杆在振动下往下跑。
大佬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可以调节上下高度,又不在振动的情况下往下跑。

这只是验证工装临时搭的。

网友:
是不是到共振点了

网友(点评):
转速2W转太快了,若是减少杆长度强度会好,但是不能缩短。大佬有没有好的结构,我电机一转梯型丝杆就振掉下来了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呀,能不能加粗点

网友A:
没看懂想干嘛。。。要不简单说下这个工装的原理跟每个部件的作用,完全看不懂你想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想干嘛。。。要不简单说下这个工装的原理跟每个部件的作用,完全看不懂你想干嘛

具体是这样的,杆子末插在电机上

网友:
弹性联轴器本来就有偏心,2W转下就相当于一个激振器,要想办法隔振。

网友:
旋转部分要动平衡,轴承要调好间隙,丝杆可以加锁紧

网友(点评):
大佬,动平衡怎么做?

网友(点评):
有动平衡机吗?有的话可以做一下,没有就要在结构加工选用上考虑这个问题,不要选择径向尺寸很大的联轴器等等。

网友(点评):
还有个问题,我轴跟轴承是不是要紧配。轴要热处理是吗?我现在是松配0.01,然后不同心轴磨损的严重

网友(点评):
轴承档选一般推荐的配合就可,不知道你的基本尺寸,不好评价0.01是否合适

网友(点评):
我轴承座的轴承B6902zz,内孔15的,轴是公司内部加工的不锈钢棒,是负0.01-0.02

网友:
|702736发表于 04-03 19:03旋转部分要动平衡,轴承要调好间隙,丝杆可以加锁紧
这么高的转速,不用紧配合,轴承岂不是发热很严重,坏的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