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轴的热处理及镀铬处理是否合适

楼主(2023-04-03):
如图,一根导向轴配直线轴承,看下是否合适

网友:
百度一下硬铬的镀层深度

网友:
对轴端螺孔说点,如做轴镀后是否要磨,如果磨中心孔是否要选带护锥的那种。

网友:
淬火了还需要镀硬铬吗?

网友:
为什么要镀铬呢?防锈吗?

网友:
misumi看了直呼内行

网友:
|斯文棒棒发表于 04-03 18:24为什么要镀铬呢?防锈吗?
耐磨,

网友:
那表面淬火是干啥的?

网友:
技术要求我认为没有问题。米思米上的导向轴是淬火后表面镀硬珞(HRC55),淬火可以提高基体的硬度。
外径公差和镀层厚度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外径公差是最终零件需要保证的尺寸精度,镀层厚度就是镀层的厚度。
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
我这边一般会在技术要求中加上一条图示尺寸为镀后尺寸

网友:
技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