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型孔的标注哪一个好

楼主(2023-04-03):
如图,以下对于腰型孔的标注哪一个正确

网友:
都不正确,长度呢?位置呢?深度呢?

网友A:
如图,再加上深度和数量。
SolidWorks里有孔标注为宽度X长度。
有时候不重要的长度方向标注两个半圆的中心孔

网友:
有些变形腰型孔圆弧和侧边不相切,就必须长度。宽度,R标齐。

网友:
3楼标注正确,便于加工时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再加上深度和数量。
SolidWorks里有孔标注为宽度X长度。
有时候不重要的长度方向标注两个半圆的中心 ...

这些图片都是在哪本书里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