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和直线轴承的选型问题

楼主(2023-04-03):
之前都是按经验和参考图,这次用公式算了算 感觉有点不对劲

80缸径理论出力  250KG   但是垂直升降  负载率的选择有点头疼,SMC第一页的建议  要小于等于0.5    130~150KG的物料就不一定拉的起来了

还有直线轴承的选择,一般都是的30的轴心   LM30UU,算了一下动载荷达到2600,额定载荷才1600,无语

实际上之前的设备经常也用的30的  重量也挺重的   倒也能用........

是不是 哪里算错了

网友A:
拉力是2350N,没错啊,你说的0.5是Mpa?还是2的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力是2350N,没错啊,你说的0.5是Mpa?还是2的安全系数?

到底要不要看这玩意.............

网友(点评):
这是讲气缸背压的,指的是排气产生的阻力,负载不是太极限,对速度没什么要求就不用管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排气不作限制其实是无所谓的

网友B:
直线轴承额定负载和受力方向有关系,30的轴怎么能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轴承额定负载和受力方向有关系,30的轴怎么能不够用

直线轴承的动载荷不够

我把使用时间改成1年就 够用了

默认就是使用2年 1天10小时

改成35的了    省心

网友:
150KG的东西,滑板的面积多大?
估计16,20的导杆足够了

网友:
气缸有理论力值输出,但是保不准气压低一点,或者长期使用后的活塞密封圈老化情况。
好比新车一样,一上来是可以全速拉满,但是不耐久。
厂家是让你们折中一下,发挥一个70%的能力就可以了。
免的用了几个月坏掉了,找厂家理论,他就说你负载太大。
一直满负荷是很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