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台阶给多少值合适

楼主(2023-04-03):
如图,中蹙额很难过台阶值已更改给多少? 按手册的值单边只有1这不合适吧?
如果单边台阶值给到3,会不会压住轴承损坏?

网友:
我一般给内外圈厚度的3/4.或者4/5,大于D2或小于d2取整

网友:
留个5/2差不多,要考虑一下拆卸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要考虑拆卸。台阶给大了,拆卸的时候就只能敲内圈了,但是轴承座上的轴承明显不能敲内圈。

网友:
遇事不决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为什么觉得台阶单边给1不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