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型孔内配合轴取多大公差

楼主(2023-04-03):
如图,腰型孔内配合轴,轴上装链轮,轴移动涨紧链条,,轴直径d,铣扁后的高度为h,腰型孔的高度也为h,那么这一种场合的配合因该取多大公差合适呢?】
 H8/f8 还是H8/g7还是H9/d9?

网友:
我一般轴(0,-0.05),孔(+0.05,+0.1)

网友:
轴上应该要打一个螺纹孔才好调张紧吧。

网友:
我在想调好以后他怎么固定呢

网友:
直接放0.2mm间隙

网友:
去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