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力输送的压损怎么测量

楼主(2023-04-03):
负压稀相输送,水平20米,垂直4米,10D弯头5个,用什么方法或者和仪器测量出,各部件的压损,比如弯头部分的压损或10米水平管道的压损呢

网友A:
钻好多个孔,装个表上去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好多个孔,装个表上去测

我在弯头进出部分装1个压差表可以不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侧压管

出口的压力会均匀分布么?这样单独测量一个会不会误差很大?是不是需要测量流量?

网友:
为什么不是测量流量?

网友(2023-07-16):
謝謝大大漲知識了

网友:
我也感觉用流量计测流量好些

网友:
弯头加检测模块,可以是机械式的,也可以是电控的。PIAB真空输送中,遇到要求高或者不差钱的客户,这个是可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