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特征无法显示问题

楼主(2023-04-03):
无法选中和编辑这个灰色的特征,该特征非压缩状态

网友A:
先退出草图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退出草图编辑,,,,

没有编辑草图呢

网友B:
那个回退控制棒下面还有草图,证明回退位置不合适,那个特征使用了两个草图,只退出一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回退控制棒下面还有草图,证明回退位置不合适,那个特征使用了两个草图,只退出一个不行

往前退,再拉下来,前面的特征也看不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往前退,再拉下来,前面的特征也看不见了。

直接下拉,如果仍看不见,看看这个特征是不是在压缩状态,或者你所说的前面的特征看不见是被这个扫描切除给切除掉了

网友C:
草图369和切除平级,应该是独立的草图,可能是父特征丢失?最好还是发全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草图369和切除平级,应该是独立的草图,可能是父特征丢失?最好还是发全面一点

往上面拉,前面所有特征都变为灰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