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树上的异形孔怎么显示具体尺寸

楼主(2023-04-04):
刚入行的菜鸟,前辈们帮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开什么玩笑

不可以显示具体尺寸,还是?

网友B:
按F2重命名,你想备注什么就备注什么。不要重复就好。

网友C:
你选择编辑特征不就看到具体尺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F2重命名,你想备注什么就备注什么。不要重复就好。

好的,原来不是链接尺寸的,需要自己备注,懂了 谢谢

网友(点评):
链接什么尺寸,你看懂人家的回复什么意思了吗,或者说你表达的意思究竟想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择编辑特征不就看到具体尺寸了吗

好的呢,十分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原来不是链接尺寸的,需要自己备注,懂了 谢谢

例如我使用异形向导孔命令,设计树就会显示具体的型号,不需用手工备注修改。
高级孔命令就不会显示具体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