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封圈的固定方式或其他密封形式

楼主(2023-04-04):
求助,目前碰到一个设计难题,如图所示,产品尺寸400x600,需要从中间的板材过液体,因为上下两块板采用特殊材料,只能做成光板。

所以只能在中间的板子上做密封,现在只能在中间板子的两面都安装密封圈。

但这样在安装过程中下面的密封圈没办法做固定,目前只能在密封圈上涂一圈胶水暂时固定安装,很费事且感觉有隐患,大佬们有什么改进建议吗

产品示意图

产品示意图

产品示意图

网友A:
可以试试真空吸盘的密封方式: 开3.5*3.5的环槽,用4mm的圆发泡条嵌进去,简单可靠

网友B:
什么样的密封圈也得安装到密封槽中,这样才能方便密封圈变形来达到密封效果,参见密封手册。

楼主:
因为我这个是整圈密封,燕尾槽应该会有一个进刀的缺口吧,那个位置再单独加工一个镶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密封圈也得安装到密封槽中,这样才能方便密封圈变形来达到密封效果,参见密封手册。

是按设计手册设计的密封槽,现在需要安装后倒过来安装,密封圈会掉出来,有什么办法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真空吸盘的密封方式: 开3.5*3.5的环槽,用4mm的圆发泡条嵌进去,简单可靠

用发泡条一般承压多少啊,我这个走液体压力还蛮大的

网友:
0.7Mpa是可以的,再大就没有把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这个是整圈密封,燕尾槽应该会有一个进刀的缺口吧,那个位置再单独加工一个镶块吗

不需要单独加工,机加工如果做过燕尾槽,会知道怎么进刀的。

网友:
可以把整圈的密封槽分成若干段,一部分槽是直边槽,另一部分是燕尾槽,直边槽与燕尾槽间隔分布,先加工直边槽,加工完直边槽后再加工燕尾槽,燕尾槽的大端与直边槽的宽度一致就行了,这样加工直边槽的刀具直径与加工燕尾槽刀具大端直径一致,进退刀不受影响,直边槽的长度和燕尾槽的长度分配根据使用效果确定。

网友(2023-06-08):
开槽定位

网友:
看压力和两块板的紧固方式,油槽、排气管那些有一圈均布螺丝的 ,硅胶垫或者石棉橡胶板都可以。
当然开槽方便开槽卡住O型圈承压什么的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