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有没有自动标注孔位的宏呢

楼主(2023-04-04):
   SW 有没有自动标注孔位的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表?

工程图上所有的孔位 自动标注呀

网友(点评):
孔表不就是吗,相应自动宏没必要有,因为数控加工的话,与sw相配套的数控编程插件有的是,直接就能识别三维孔,标注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程图上所有的孔位 自动标注呀

那你的意思 工程图直接插一个空表就好了 全部不标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 工程图直接插一个空表就好了 全部不标注了?

你先去用一下就知道孔表是啥了

网友:
不一定是宏啊,,甚至你要用宏就是一各理解上的错误了。自带孔表,如果会修改模板的话,应该会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去用一下就知道孔表是啥了

大哥  孔表不就把所有位置信息和大小放表格上吗

楼主:
用CHAT GPT 写 了一个总是不行

网友(2023-06-11):
直接CHAT GPT牛逼吖

网友:
CHAT GTP 这方面本来就不完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