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强度校核计算问题

楼主(2023-04-04):
想设计一个旋转运动平台,用伺服电机驱动,但是传动轴相关参数不知道如何计算,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传动轴是竖着的,不知道受不受径向力

网友(点评):
传动轴横着竖着,与受不受径向力有关系吗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轴的强度校核计算举例,轴垂直放置旋转起来也会受到轴向力和径向力(运动平台旋转起来后也会有偏心受力),先做出轴的受力分析后,再进行强度校核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