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专业复试一个重点,如何根据图纸进行工艺分析和编程

楼主(2023-04-05):
救救孩子吧 一志愿被刷掉了 跨专业调剂机械 一点不懂这方面 明天就复试了

楼主:
查了很多资料 自己越挖知识点越多 越不会 大佬能不能总结救一下急

网友:
复试开始前,就和复试的老师提一句自己是从其他专业调剂而来,然后尽可能的表达自己想从事此类行业的热情和积极进取的态度
同时可以强调原学科与机械学科的相通点,以及提出交叉学科发展的优势,比如好发论文
然后可以抛出自己想读博的愿望,就是要在此专业领域深耕下去
可以根据调剂学校考察的专业课,进行突击,比如迅速下载机械制造工艺学,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网友:
为了混研究生文凭,还是想深耕?
先看看是啥材料,零件多大,多重,加工精度是多少。零件产量要求,成本要求。根据这些要求,确定用什么原材料和毛坯,啥加工方法合适,自己手里有没有这些加工工具,需不需要定制特定工具或工装,等等等等
你就把它当成你要做一道菜。这个菜要做几份。用什么原料,用什么刀切,用什么锅炒,用什么盘子盛。重点是要有处理问题的思路

楼主:
感谢两位大佬的热心回答 我如果过了就回来还愿

网友:
为什么要跨专业读机械呢,赶紧回去复习再战

网友:
进行工艺分析和编程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1.了解图纸和规格:首先,你需要仔细研究和理解给定的图纸和规格,以便确定需要完成的工作以及所需材料的数量和规格。

2.确定加工工艺:基于图纸和规格,你需要确定加工工艺,例如钻孔,铣削或车削等。

3.编写程序:根据加工工艺,你需要编写相应的程序,以便机器可以执行所需的操作。这需要使用特定的计算机编程语言,例如G代码或M代码。

4.测试程序:在实际操作之前,你需要测试编写的程序以确保其能够准确执行所需的操作。这可以通过模拟机器运行程序的方式进行。

5.安装工具:根据所需的加工工艺,你需要选择并安装适当的工具和夹具。这将确保在执行操作时工件能够被安全和准确地固定。

6.运行程序:一旦程序和工具都安装好,你可以启动机器并运行程序。在操作过程中需要确保机器运行顺畅且工件没有损坏或变形。

7.调整程序:如果出现任何问题或错误,你需要重新调整程序并进行测试,直到机器能够准确地执行所需的操作。

总的来说,进行工艺分析和编程需要耐心和细心,需要仔细研究图纸和规格,同时对加工工艺和计算机编程语言有一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