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多个面切除实体

楼主(2023-04-05):
想用黄色的那几个面切除红色压块的面,尝试过利用创成式设计的 “提取”指令 提取黄色的这几个面——利用 “接合”指令把这几个面接合,然后再在零件设计模块利用“分割”指令 分割(分割上下两个方向都尝试过了),但是没成功,系统提示出错。
故,特在此请教各位大神怎么利用黄色的那几个面切除红色压块的面?

楼主:
刚刚又尝试了,把零件的尺寸改小与黄色的面完全相交,能切是能切,但是曲率较大的区域存在干涉

楼主: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2023-10-16):
用曲面填充做,应该没问题

网友(2023-12-14):
接合的曲面外插延申使曲面大于要切割的实体,可以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