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简单的制图问题

楼主(2023-04-05):
平时工程图出图,必须要按照  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三视图和顺序来出图嘛?
是不是不按照这三视图和顺序出图,出出来的图纸就会被认为是不标准的?
有的特殊零件,用这特定的三个视图,表达的零件结构会不明朗,难道就不能补充其他视图
或者说某个特殊零件,这三个标准的视图位置,其实并不能表达出这个零件的结构,反倒这三个位置视图是多余的,挂在图纸上没啥意义,难道还得按照这标准的三视图出图?

提出来这个问题,是因为几年前有个面试的人,说我没有按照标准的三视图出图,当时没说啥,但是心里面想,学过机械的人,难道会不知道出图有个三视图标准?

补充内容 (2023-4-5 23:12):
看了下面的评论,增加一点补充说明,评论提到的主视图,这个确实是需要的,上面的问题描述,说到的标准位置三视图有点笼统,没考虑到这个

网友:
如果能用标准的三视图表达清楚,那肯定没有问题。随着现在零部件外形千奇百怪,加工技术多种多样,能清晰无误,把想要表达零部件信息通过图纸告知加工人员、研发人员即可,非得三视图就显得有些教条了。

网友:
出图的原则就是视图越少越好,一个视图表达清楚的就不要用两个。而有些复杂的图纸你就算把6个视图都放上也表达不清楚,还得加很多局部剖视图。当然现在很多复杂的零件都会给3D模型,直接用模型导入编程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你连主视图都想省掉吗,连主视图都没有,你其它视图从哪出来的。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如果一个图纸的主视图是无意义的……那……我盲猜的是画图的人选错了视角。

那个视角做主视图不是画图者自己来确定的吗?至于是不是要用标准的三视图,只能说画过砂型图纸的人觉得很淦

网友:
提出这个问题,机械制图没学明白。可能只会三维,用三维模型生成视图。
一般三视图的主视图,应该最能反映零件的主要形状特征,
如果三视图不能完全表达零件特征,那就需要增加视图,可能是向视图,也可能是剖视图。。

网友A:
(⊙ˍ⊙)
“或者说某个特殊零件,
这三个标准的视图位置,
其实并不能表达出这个零件的结构,
反倒这三个位置视图是多余的,
挂在图纸上没啥意义,
难道还得按照这标准的三视图出图?”

这是什么零件!?
球体!?

网友(点评):
一个简单的轴类零件,最多只需要两个视图,甚至只放一个视图都不影响理解。

网友:
只要能表达清楚,我认为也是图越少越好

网友:
有时候尺寸太多了,同样的视图我会用两个,要不然密密麻麻的尺寸标注很影响查阅。

网友:
能表达清楚就行,比如套,一个视图就够了了,能表达清楚就行

网友:
出图最重要能表达清楚,视图摆放及标注看着协调,不会让别人看着费劲以及引起歧义

网友:
机械制图的标准是完整表达备件尺寸信息,视图越少越好,不是所有的图纸都要求有三视图,如果那这个理由说你,只能说面试的你人是外行了,

网友:
能表达清楚,图越少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ˍ⊙)
“或者说某个特殊零件,
这三个标准的视图位置,

轴类的简单点就一个剖视图

网友:
视图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清楚零部件的结构,标准三视图是最基础理解零件视图的规则,复杂零件的视图都是在标准基础上增加的。

网友:
不用,比如轴类,主视图加局部视图就足够了

网友:
关于图纸方面的问题,我接触过不少国外图纸,但从规范上来说,比国内图纸要好的多,可有时洋鬼子也会故弄高深,老子他妈就不买账了。不管怎么画图纸,都要表达清楚,让别人能读懂。

网友:
你的图纸上必须标明从第几视角看

网友:
我一般都增加一个斜视图,图纸看起来更简单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