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多个面切除实体

楼主(2023-04-05):
想用黄色的那几个面切除红色压块的面,尝试过利用创成式设计的 “提取”指令 提取黄色的这几个面——利用 “接合”指令把这几个面接合,然后再在零件设计模块利用“分割”指令 分割(分割上下两个方向都尝试过了),但是没成功,系统提示出错。故,特在此请教各位大神怎么利用黄色的那几个面切除红色压块的面?

楼主:
刚刚又尝试了,把零件的尺寸改小与黄色的面完全相交,能切是能切,但是曲率较大的区域存在干涉

楼主:
那位大神能指教一下?

网友:
面不是用sw画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位大神能指教一下?

这是使用CATIA软件的创成式设计模块

面是使用创成式设计模块中的“提取”指令提取的

网友:
提取曲面,曲面缝合成一个曲面再去切除。
如果原来就是实体的可以直接用实体切除

楼主:
“如果原来就是实体的可以直接用实体切除”

请问这个方法用什么指令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