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的惯量看哪一个啊

楼主(2023-04-06):
同步带轮绕X轴旋转  是不是就是这个LXX这个数值啊

网友A:
原则上是看这个,如果坐标系不在旋转中心,还要在新建个坐标系,然后测量的时候选择你建的那个坐标系,然后看旋转轴对应的XYZ,找到表格里的Ixx,Iyy ,Izz,看对应的值就好了

网友(2023-09-20):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是看这个,如果坐标系不在旋转中心,还要在新建个坐标系,然后测量的时候选择你建的那个坐标系,然后 ...

这个值要不要乘以10的负4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