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求助

楼主(2023-04-06):
已知齿顶圆直径DA=18.3,齿根圆直径DF=14.3,螺旋角β=25,压力角给20,齿数Z=17,(Hax=1,cx=0.25,x=0)
就知道这么多,请各位大佬帮忙求一下法面模数Mn,及分度圆直径D
跪求!!!

网友:
我也不会算,这是插件。具体尺寸和你另一个齿轮及中心距有关系。

网友:
模数 1 吗?
把公法线测量下,测量几种不同跨齿的数据核对。

网友:
Mn=(18.3-14.3)/2/(1+1.25)=8/9
d=Mn*Z/COS(25)=17*8/9/COS(25)=16.673

网友:
Mn=0.9       d=16.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