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型砂是干铸铁就不会爆炸,湿型砂是干铸钢就爆炸?

楼主(2023-04-06):
湿型砂是干铸铁就不会爆炸,湿型砂是干铸钢就爆炸,碳降低几个百分点,就会产生质变吧?

网友A:
湿型砂水分有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夏天雨季含水量和春秋冬有区别,水多了,铸铁也炸,兼做回复二楼,和礼花一样。钢水温度更高,所以对水分要求更高。

网友:
那可比礼花猛多了,铸造现场没事别下溜达,特别是浇筑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湿型砂水分有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夏天雨季含水量和春秋冬有区别,水多了,铸铁也炸,兼做回复二楼,和礼花一 ...

是不是因为水多了,瞬间变蒸汽,型腔内,气体体积急剧膨胀,把钢水炸出来了?

网友(点评):
别逗了行吗,你知道钢水是多少温度,还水蒸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