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带轮设计

楼主(2023-04-06):
请问带轮设计有宽度限制么?计算出来带轮需要7槽,如果画出来是否符合常规

网友:
单根功率选大点不行吗

网友(点评):
设计时懒省事,用机械工程的带轮设计程序大概计算了下,C型带算出来7根,B型带算出来也是7根,感觉不是C型带更少么?

网友(点评):
可能计算有错误,C带比B带承载能力大多了。另外,可以尝试SPB或SPC,承载能力更大

网友A:
B/C都7根?多大的功率?转速?
有问题

网友(点评):
22KW 电机转速 970

网友(2023-07-28):
我见过的日本的设备上有8根的情况。还是要计算一下,要不然一旦错了,这么大零件就废掉了,时间金钱都赔不起,还受打击

网友:
1、很奇怪哈,不管是GB标准还是DIN还是RMA标准者是没7根也没有9根的,能否生产?可以的,但与市场常见的不一样,成本与时间就要迁就一些。
2、遇到这些情况,一般会考虑选大一个槽的,还有一个办法是将带轮略选大一些(增加皮带的传递能力),选六槽。
3、带轮的设计选型中,线速度允许的情况下,尽不要太宽,宽了就意味皮带根数增多(皮带长短不一影响实际使用效果)(SPZ\SPA的尽量选五槽以下,SPB\SPC尽量选6槽以下,这样既好找现货也好用)。
4、与带轮、皮带混了大半辈了,但学无止境,说的不一定对,共同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C都7根?多大的功率?转速?
有问题

22KW一般选SPA与SPB的3-5槽足够了,具体根据皮带的性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