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厚65Mn材料,局部高频淬火后太脆,请教合适的回火方式

楼主(2023-04-06):
我司有个产品是3mm厚65Mn材料,要求硬度58±3,现在使用高频淬火机上淬火后会特别脆,且淬火后就容易开裂;限于成本未采用油淬。
1、请教淬火参数该如何调整,如果只用水淬有没有合适的温度和方法?
2、如果增加回火如何选择回火方式能使硬度不降低太多,谢谢

网友A:
用开水试试,,,,,

网友(点评):
开水成本太高吧

网友:
据说五粮液才是淬火神配方。

网友(点评):
对,把工件灌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水试试,,,,,

现在就是用的开水。。。

网友:
65Mn材料,要求硬度58±3,常见的材料和要求,查一下手册,或者百度一下,就按前辈的经验去做,一个生产企业没必要折腾来折腾去。

网友B:
3毫米是薄板了,感应加热温升太快了,换个加热方法试试

网友C:
3mm还要58,不裂才应该奇怪。
干啥用的,要这么高硬度,换模具钢不好吗?

网友:
65Mn淬火硬度47~54HRC,貌似热处理要求太高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62df4bc2d9ef5ef7ba0d4a7302768e9951e76e2c.html?_wkts_=1680830252339 仅供参考

网友D:
开水?别逗了,,,应该用水代油淬火介质,8倍加水,冷速类似油冷,淬火硬度58--60,及时回火,可以满足要求,,,我们做65锰刀片和弹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毫米是薄板了,感应加热温升太快了,换个加热方法试试

现有条件只能采用这种加热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m还要58,不裂才应该奇怪。
干啥用的,要这么高硬度,换模具钢不好吗?

刀具,要切的材料比较硬,所以硬度要求高。材料暂时可能不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水?别逗了,,,应该用水代油淬火介质,8倍加水,冷速类似油冷,淬火硬度58--60,及时回火,可以满足要 ...

能具体说说么,开水是因为介质条件限制,没法用油,开水淬火冷却没那么快,不然更脆。
你说的8倍加水是个什么操作思路?
回火有好的建议条件么

网友:
这个硬度要求不裂才怪。

网友:
表面淬火不中吗?

网友E:
楼主原来用的高频频率是多少?机器最高频率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原来用的高频频率是多少?机器最高频率有多少?

机器频率范围是20-35KHZ。至于使用频率,这个设备我也是头一次接触,参数都是他们之前设定的,有个旋钮档位1-10,我们选择的是8,这个频频是32KHZ?

网友E:
那加热层太深了,最好能加热0.7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加热层太深了,最好能加热0.7以内

这个档位*0.1是加热层厚度的意思么?

网友(点评):
不会,这些频率达不到这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