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OR组装机

楼主(2023-04-06):
请问用于SolidWorks制图与有限元分析的话用台式机好还是组装机好?
如果用台式机,预算在7000至8000的价位,选什么牌的比较好?戴尔或惠普?
如果用组装机的话,请大家推荐一套配置,计算机硬件这块我不是强项,请大家谏言,谢谢!

网友:
品牌机与组装机吧?组装机一般都是台式啊,这个预算含显示器么?

网友:
直接组装

网友:
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只能告诉你不要用组装机。组装机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是SW有限元分析要求最基础的就是稳定性。

网友:
好的品牌自己装,高频CPU大内存,大固态

网友:
自个装一台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我的P266内存32硬盘833M,显存512K,目前还能正常 工作,A盘有两,一个3.5一个5.25,超给力

网友:
主板英特尔Z790或技嘉B760,CPU用13代I7,1T固态硬盘,32G*2内存,丽台P4000显卡。机箱电源等等自己适配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很专业,建议楼主采纳!

网友:
做有限元分析最好用多核心的CPU (6核心以上)
最好因特尔,因为兼容比AMD好 。
硬盘用固态3星颗粒的
内存至少双通道(最少2根8g)最少是ddr4代吧
显卡可以用专业的丽台显卡显存大于4g 或者用英伟达的gtx1650以上有cuda加速的 ,不用AMD的兼容差。
电源一定要稳 600w最少
主板搞个合适的配套的

网友:
你能问出这个问题,而且台式机和组装机都分不清的,
必须品牌机走起,别听键盘侠给你瞎BB.

网友:
家用就自己买配件装吧,公司采购顶着最高价随便买就好,差距不大。楼上说得很好,电源功率一定要搞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