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机械大神,这种传动机构怎么实现?

楼主(2023-04-06):
(无正文)

网友:
1立着,2卧着?

楼主:
是的,随托盘在线体上运行的同时,还要在托盘上旋转。

网友:
在托盘上想办法

楼主:
托盘上加齿轮,线体上加齿条?

网友A:
额其实挺反感这种手绘的,貌似好大个领导。关键这问题,太没水准了,立着的咋放倒?问小学生估计都能回答:1.一榔头下去,敲倒。2.搞个绊脚绳(棍,石)绊倒。3.坐过过山车没?那车不是上去之前大头朝上,上去之后大头朝下。你在中间横着时停车就行了。。。不想了,太侮辱智商了
这种装置在包装线上比较典型,那些瓶瓶罐罐的转向用的多,原理跟过山车差不多。不过额倒觉得一榔头敲下去比较好

网友:
方法很多。
1.线体一侧齿轮齿条,用线体前进来带动齿轮齿条。通过齿轮齿条来带动工件旋转。
2.通过气弹簧,可以在中间工位加阻挡机构,在下一个位置加抬起机构。
3.拖链加气管加气缸,通过气缸实现动作。
4.类似方案三,用电动推杆实现动作。
自己看吧,方案很多,各有优缺点。

网友:
做个随线载具,旋转不算啥,跳舞都可以
参考汽车总装线里面,

网友:
参考喷涂线类似的

楼主:
看了一些,都是用的链轮链条

楼主:
|yc1990717120发表于 04-07 15:15做个随线载具,旋转不算啥,跳舞都可以

参考汽车总装线里面,
有参考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其实挺反感这种手绘的,貌似好大个领导。关键这问题,太没水准了,立着的咋放倒?问小学生估计都能回答: ...

没有什么是一榔头敲不倒的,实在不行,二榔头。

网友:
1)竖放的在皮带机的边框上固定一条同步带(齿向内竖放),托盘上面+轴承+轴+同步轮,再放工件,同步轮和侧面的同步带啮合,这样皮带机带动托盘运行的时候,工件即可同步旋转;
2) 横放的类似,托盘上配置两组同步轮即可,侧面固定一条同步带(齿向上平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