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打开step文件时就崩溃

楼主(2023-04-07):
SW2016打开step文件时就崩溃,step文件无法打开 ,求助

网友:
文件太大,电脑太烂

网友:
配置一个高一些的电脑

网友:
如果不是文件本身的问题,可以尝试升级电脑,如果不想升级电脑,可以尝试把solidwork的后台程序关了+把window不必要的程序也全关了,可以提升电脑运行速度。如果这些都还不行,你可以装个pro-E早期的版本,然后打开文件,在pro-E里拆分零件后,再保存为step格式,用solidwork打开,然后轻化后在装配在一起。
PS: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当年在好多家私企干过,公司破电脑没有最垃圾,只有更垃圾。

网友:
共享出来,帮你判断电脑问题还是文件问题。

网友:
多的大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