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导热性差,焊接性不好呢?

楼主(2023-04-07):
一般说来,导热性过高或过低、热膨胀性大、塑性低或焊接时容易氧化、吸气的金属,其焊接性较差。

请问,为何导热性差,焊接性不好呢?

网友A:
导热性差是不是易热裂的

网友:
焊接时温度梯度大,残余应力高,变形大,。而且由于高温停留时间长,热影响区晶粒长大,对接头性能不利。

网友(点评):
晶粒对于楼主这样小学都没上过的家伙来说太高深了

网友:
你个脑子是没进化好呢,导热性差,热量都悟在那,变形大,焊接能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拟吗,你算什么回事。

我批评的是初次登录。

网友C(2023-08-18):
引用 网友A:
导热性差是不是易热裂的

那么先把工件预热到焊接温度附近呢

网友(点评):
对,要求高的就是要加热的,但温度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4-04-26):
机械设计基础上讲过,焊接性能的好坏和含碳量是有关系的啊?难道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先把工件预热到焊接温度附近呢

是的导热性差的焊接要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