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紫色部分)能区分主运动和进给运动,定义(红色部分)反而无法区分。大家觉...

楼主(2023-04-07):
特征(紫色部分)能区分主运动和进给运动,定义(红色部分)反而无法区分。大家觉得呢?

网友:
个人觉得定义说的没有问题,解释也很到位。就是一个主切削运动,其它的运动都是为主运动服务的辅助运动。
可能这里面的描述对于个人的理解能力有一定要求,是不是机械行业或是否接触过机床的人对这句话的理解程度可能就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