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水泵的吗?“潜水泵干式安装”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4-07):
经常看到“潜污泵干式安装”的要求,这到底是什么概念?
按我的理解,“潜水泵”顾名思义就是潜水湿式安装的呀,怎么还整出一个干式安装?

网友A:
污水泵有可能干式,使用自吸原理,放在上面安装。泥浆泵也是干式常见。污水泵扔到污水里,很容易出问题。潜水泵碰到水质不好含沙,叶轮都磨烂,扬程直接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污水泵有可能干式,使用自吸原理,放在上面安装。泥浆泵也是干式常见。污水泵扔到污水里,很容易出问题。潜 ...

自吸泵和泥浆泵这种,本来就不属于潜水泵吧?

网友(2024-06-25):
一般来说潜水排污泵一般都是在液下工作,也就是湿式工作环境工作,方便电机散热防止烧坏;干式安装就是潜水泵安装的时候是非液体环境下安装,安装好以后放入液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