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应力问题

楼主(2023-04-07):
SolidWorks受力分析,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同一个固定夹具,施加想同的力,第一个用标准网格,把密度调到最右边,网格粗细为2.5mm,结果是是5.5x10^7,第二个是基于混合曲率的网格把密度调到最边上,网格粗细是20.5mm,结果是6.3x10^7,第三个是基于混合曲率的网格把密度调到最边上,并且把网格粗细改成3.25mm,结果是9.9x10^7,那么我该用哪一个数据

标准网格密度最小

标准网格密度最小

固定条件

固定条件

混合曲率网格调到2mm

混合曲率网格调到2mm

混合曲率网格密度调到最右边匹配的网格密度

混合曲率网格密度调到最右边匹配的网格密度

施加力的条件

施加力的条件

网友A:
你调的也不是网格大小啊,那是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的也不是网格大小啊,那是公差

感谢您的答复,我看到上面是写的最小单元大小,那么我应该怎么设置呢,这里的值不相同  差距这么大,怎么设置接近真实值

网友:
网格大小不一样,得出的值不一样是正常的,至于网格大小是不是合理,要看实际仿真图,如果仿真图里面的红色区域覆盖超过了3个网格,一般就是准确的,再改网格大小,值得变化一般也不大

网友:
1,你这个是应力寄异,不是应力集中。所以是建模有错。
2,工程上你看着红色有几个单元就大致可以(例如前面有人说的三个)。。
3,不要指望数值准确,X/0,你觉得你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吗?你这地方就可以看成是除数为0.。

网友:
应力不收敛,一个都不能用。

网友:
惭愧,本人学历不高,一直认为这种力学分析,依靠软件的同时,更应该具有相应的理论知识的基础。比如,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可能会涉及到相关的理论知识。

网友:
这种焊件,不太适合实体网格哟。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期待高人指点,到底网格划分到多小就合适,有没有标准

网友:
什么结构?能不能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