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侧同步问题,大家给些建议

楼主(2023-04-07):
上图壁板左右跨距600mm,绿色滑台自重10kg,上下行程280mm,直线速度40mm/s,蓝色为两根Tr16*4,左侧一根电机驱动,红色为同步带,将左侧动力传递至右侧丝杆,导向为直线导轨,左右各两根,滑块左右各2。自己担心上下运动时两侧不同步而卡滞,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上下走的时候存在松边和紧边变化,有可能卡住的。考虑下一根同步带把两个同步轮和电机同步轮一起连起来,或者加个张紧轮把同步带调紧一些。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电机这边紧点,通过同步带的那个丝杠和平台联接给点浮动可以不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可以将电机中置,即上面那块放置同步带轮的板两边做成一块整板,步进电机放在中间,四分位放涨紧轮。简图上是四导轨,没有画丝杆螺母的位置,有点看不明白这里的设计意图;如果负载稳定且可以确认没有径向载荷,可以取消导轨的

网友(点评):
绿色平台上有东西,电机中置结构上排布不开,不过你的建议又多个思路,谢谢啦!

网友A:
我是这样保证两头同步的,减速机也可以装在一端

网友(点评):
嗯,这个刚性比同步带好,应该更容易保持同步。

网友(点评):
成本贵1000倍,你确定你用得起

网友:
同步带大跨距垂直传动,不是刚性连接,两边会不同步导致卡住,条件允许两边独立动力驱动,使用龙门功能同步

网友:
计算 偏载的间隙和导轨摩擦角

如果导轨摩擦系数太大 容易憋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保证两头同步的,减速机也可以装在一端

这结构是不是容易过定位导致卡顿

网友(点评):
这是非常成熟的机构,同行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机,精度要求极低,成本也很低

网友:
o(*≧▽≦)ツ:;:

两边各用一个电机驱动,
共用同一个控制电路和脉冲

网友:
不用担心,跨距才600载荷也不大。我们用双气缸工况不如你都不卡顿。

网友:
5楼方案较好,也可把电机装在一侧

网友:
精度多少?10kg不算大,单个丝杆加两根线轨都行

网友(点评):
精度很低,只是丝杆没法在中间布置。

网友:
类似的机构这样处理的:电机轴带同步轮,然后联动两根带同步轮的丝杆,电机座可微调张紧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保证两头同步的,减速机也可以装在一端

@尹志春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我没那么多空间布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尹志春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我没那么多空间布置

钱不是问题,还这么麻烦,上伺服,一边一个,一主一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钱不是问题,还这么麻烦,上伺服,一边一个,一主一从,

多出来的伺服,电机,驱动器,控制器,线缆,不都得占空间啊。工程师能随心所欲也就不用这么苦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