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和b如何来的呢?屈服点为何是s,拉伸为何是b?

楼主(2023-04-07):
请问s和b如何来的呢?屈服点为何是s,拉伸为何是b?

网友:
因为外国人傻,就那么定下来的,一点都不符合中国文化。

网友A:
succumb(屈服, 屈从),break(断裂),下标表示一定的含义的。

网友(点评):
那yield strength怎么讲呢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不用yield做下标

网友(点评):
2002版金属拉伸国标就已经换下标了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ccumb(屈服, 屈从),break(断裂),下标表示一定的含义的。

σb=break stress

σs=Stress at elastic limit

对么?

网友(点评):
弹性极限和屈服极限是两个概念,两回事,你当一回事说明你基本概念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σb=break stress

可以看一下材料力学,里面有详细的定义。

楼主:
引用 楼主:
σb=break stress

它们都是应力量纲。把它们放在一起,有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