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结构设计,求教。

楼主(2023-04-08):
如图,转中坐落在轴承座上,转轴直接插入减速机,靠转轴上的键条带动转轴旋转,减速机速比为10,转轴插入减速机20mm,键条宽度6mm长度18mm,问该结构用于刀库上,换刀时会有正反转是否有问题?

网友:
头像有点秀

楼主:
咱是机械人~

网友:
这头像恐怖

网友A:
减速机背隙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背隙是多少

涡轮蜗杆的减速机没有背隙一说吧?

网友(点评):
买一个拿手盘一下

网友B:
这头像居然过审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头像居然过审核了

.....求教帖子,别在意头像

网友:
机构方面,只要相关的惯量、扭矩够,应该问题不大吧
可以参考常规CNC刀库的设计方案,借鉴一下。

网友(2023-10-19):
如果换刀时有二次定位,是没毛病
如果没有,这个精度达不到,怼不上刀柄

网友:
这种头像竟然能过审。。。。

网友:
这头像比问题好解决

网友:
转轴和减速机端面是否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