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为什么总不耐用?对照表格查查原因!

楼主(2023-04-08):
                                  故障原因       VS      解决方案
润滑脂或机油失效,型号选用不对询问油商决定正确形式的润滑剂
低油位或润滑脂不足润滑油必有低于最下面一个滚动体的中心,轴承箱内滑脂约填充1/3到1/2空间
轴承内部间隙不适当如轴受热时受热膨胀选用合适内部间隙的轴承,如从标准级改成C3或C3改成C4
润滑剂受到赃物,沙粒,碳粉等异物污染清理轴承箱,更换新的油封或改良油封,注入新鲜润滑剂
水,酸,油漆或其他腐蚀性物质进入轴承箱装量保护性的防潮盖或甩尘环

网友A:
轴承不耐用,绝大多数是选型问题,没有按工况选型,,第二是安装,一锤子下去,可能用10年,也可能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不耐用,绝大多数是选型问题,没有按工况选型,,第二是安装,一锤子下去,可能用10年,也可能10分钟,

你这个一锤子下去,把我整笑了,说出了我们高端制造业的现状,好吧,你赢了

网友(点评):
笑个毛,我农村来的,以丈为单 位,以公分为误差,什么丝丝,毛毛,老子不懂,锤子到是有劲,扭螺丝能扭断扳手,胆大的扭断,胆小的扭不紧,胆不大不小的不干 机械。

网友(点评):
我也农村出来的,嘿嘿

网友(2025-08-28):
对轴承只知道一点点,还需要多多学习,厂内设备用的种类很多。

网友:
我也在加强轴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