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几条线分别代表什么呢?

楼主(2023-04-08):
红线:极限应力
黑线:硬度
蓝线:?
青线:塑性
紫线:冲击韧性?

请问,这几条线分别代表什么呢?

网友:
请问这个图的来源,总不至于你随便拿个图,我们就给你答案吧。
说话办事都得有头有尾啊,那像你这样的。

网友A:
好像是冲击功吧?找到了,断面收缩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冲击功吧?

谢谢。现在懂了。

红线

极限应力
σ
黑线
硬度
HB
蓝线
断面收缩率
ψ
青线
延伸率
δ
紫线
冲击韧性
ak

网友(点评):
<( ̄︶ ̄)>专业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