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钢在水中淬火时产生明火?

楼主(2023-04-08):
为何钢在水中淬火时产生明火?
1)    金属在水中置换出氢气,氢气在空气中燃烧;
2)    水在高温的情况下会进行分解,产生氢气和氧气,然后在高温的情况先就发生燃烧了;

请问哪个答案是对的?或者说它们都只是原因之一?还有别的原因么?

网友:
我觉得1是对的,2是错的。不接受不同意见。

网友:
好像都不对,貌似是金属在高温情况下与水或空气发生的氧化反应产生的火

网友:
你确定是水?

网友:
https://tv.sohu.com/v/cGwvOTQ1MzcyMi85ODIzNjQ4Ni5zaHRtbA==.html

高中化学必修一 常见的金属——铁与水蒸气的反应

网友:
有意思,等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