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步进电机——转子齿数高于200

楼主(2023-04-08):
有一个项目上需要用到步进电机,对电机转子齿数有要求,目前找到最好的是东方五相步进,200个齿,还有更高的吗?比如500个齿;
步进电机的优势明显,目前无法用其他电机替代

网友:
步进电机有很多优势,比如有自锁力,能完全锁定,不是伺服电机的来回动,扭力大,同体积比伺服大4倍扭力,控制容易,只要脉 冲就行,很多人认为伺服电机 强过步进,实际不行,比如做雕刻机,同厂家,比如北京精雕 ,以前公司有步进和伺服,步进加工出来明显比伺服的表面光洁度高,精度也高,这个很多人不信,但实事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大佬是行家,懂步进的是高手

网友(点评):
我得验证一下,好好的对比对比。

网友:
(⊙ˍ⊙)
为什么执着要500齿!?

应用于精密结构!?

网友(点评):
齿越多精度越高

网友(点评):
同体积扭矩会小一些。通常说步距角1.8度,或者0.9度,说转子多少个齿还真不知道。我估摸你说的200个齿,就是一圈200步,对应的就是1.8度的,你不妨再找找0.9的,一圈400步,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点评):
二相1.8度的是四拍步进,转子齿数50,从而得到1.8的步距角;五相0.36是200个齿,10拍,上电励磁后定转子的齿会对齐,这个时候电机会自动走位,走位的角度取决于转子齿数,齿越密,走位的角度越小

网友:
(⊙ˍ⊙):细分
不能满足你的需求吗!?

网友(点评):
细分和精度是两码事

网友:
用步进电机加变速器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点评):
是个办法

网友A:
|尹志春发表于 04-08 20:22步进电机有很多优势,比如有自锁力,能完全锁定,不是伺服电机的来回动,扭力大,同体积比伺服大4倍扭力,控制容易,只要脉 冲就行,很多人认为伺服电机 强过步进,实际不行,比如做雕刻机,同厂家,比如北京精雕 ,以前公司有步进和伺服,步进加工出来明显比伺服的表面光洁度高,精度也高,这个很多人不信,但实事就是这样,

大佬,步进电机不是存在低速容易产生振动的问题。木雕机和激光机,切割时进击都是低速,会产生振动啊,切割面应该是会断断续续不是整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步进电机不是存在低速容易产生振动的问题。木雕机和激光机,切割时进击都是低速,会产生振动啊,切割 ...

这个就体现设计者功底了,细分可以减少震,反正我还没见过电机震动,

网友:
|尹志春发表于 04-10 15:02
这个就体现设计者功底了,细分可以减少震,反正我还没见过电机震动,

哦!我们大多数人对步进电机的都是刻本印象,低速振动,很少有人能了解到步进电机还可以继续细分。

网友A:
|尹志春发表于 04-08 20:22步进电机有很多优势,比如有自锁力,能完全锁定,不是伺服电机的来回动,扭力大,同体积比伺服大4倍扭力,控制容易,只要脉 冲就行,很多人认为伺服电机 强过步进,实际不行,比如做雕刻机,同厂家,比如北京精雕 ,以前公司有步进和伺服,步进加工出来明显比伺服的表面光洁度高,精度也高,这个很多人不信,但实事就是这样,

哦!伺服电机自锁性差!之前我遇到激光切割机的伺服电机压缩风琴罩,到了限位后,电机就没使能了,直接被风琴罩弹回去了。我一直以为风琴罩设计不合理,和系统控制电机逻辑有问题。原来这个问题,很大程度就是伺服电机的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伺服电机自锁性差!之前我遇到激光切割机的伺服电机压缩风琴罩,到了限位后,电机就没使能了,直接被风 ...

伺服电机无自锁,步进到是可以做到不用刹车,也能用短路自锁

网友:
|尹志春发表于 04-11 16:55
伺服电机无自锁,步进到是可以做到不用刹车,也能用短路自锁

学习了,谢谢大佬讲解????

网友(2025-03-13):
请教大佬们,使用步进电机24小时不间断老化存在丢脉冲现象,该如何分析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