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25)-钢丝绳卷筒

楼主(2023-04-09):
钢丝绳卷筒组650*2000的,一端用的双列调心辊子轴承,一端用的双列调心球轴承。
想不出两端轴承这样设置的原由。

网友:
(⊙ˍ⊙)
是不是安装错了!?
(。﹏。*)

网友:
辊子轴承比球轴承承载力大,所以有一端用,说明那端有过大的承载力。还有一种可能是更换轴承时,库里没货了,只能一端安装辊子轴承,另一端安装球轴承。

网友:
分析下滚珠和滚柱各自的优点,会不会有发现

网友A:
两中轴承型号报一下,查手册看看内径、外径、宽度尺寸是不是一致的,如果尺寸一致,大概率是装错了。

调心滚子轴承与调心球轴承的相同点:
两者都有自动调心的功能,都是双列滚动体
调心滚子轴承与调心球轴承的区别
1、滚动体形态不同,调心滚子轴承的滚动体为滚子,调心球轴承的滚动体为球
2、承载力不同,调心球轴承主要承受径向载荷,在承受径向载荷的同时,也可承受少量的轴向载荷,但一般不能承受纯轴向载荷,额定载荷比为0.6~0.9.调心滚子轴承主要承受径向载荷,同时也能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额定载荷比为1.8~4.0.
3、使用环境不同,调心滚子轴承的承载力大于调心球轴承,适用于低速、重载的工况,调心球轴承适用于高速、轻载的工况。
调心球轴承与调心滚子轴承的选择考虑因素
1、允许空间
即允许安装轴承的外型参数;
2、载荷大小和方向
既有径向又有轴向的联合载荷,同时还存在轴或壳体变形大以及安装对中性差的情况,可选用调心球轴承或调心滚子轴承
3、轴承的工作转速
调心滚子轴承适用于重载中速,调心球轴承适用于轻载高速;
4、旋转精度
一般选用均可用G级精度轴承
5、一般滚子轴承的刚性大于球轴承的,提高轴承的刚性可通过预紧,但必须适当;
6、摩擦力矩
一般来说承载低摩擦力矩的,应尽量采用调心球轴承
7、安装与拆卸
拆卸频繁时,可选用内圈为圆锥孔的带紧定套或退卸套的调心滚子轴承或调心球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中轴承型号报一下,查手册看看内径、外径、宽度尺寸是不是一致的,如果尺寸一致,大概率是装错了。

调 ...

按钢丝绳卷筒的工况,调心辊子轴承完全可以替换双列调心球轴承,从生产的角度也没有两边使用不同轴承的需要,比较大的可能还是修理的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