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布置

楼主(2023-04-09):
成对圆锥滚子轴承什么时候背对背布置,什么时候面对面布置?查资料是力在中间面对面,力在外侧选择背对背。一定是遵循这个原则嘛?圆柱齿轮(惰轮),悬臂式结构,伺服电机驱动,速度不快,一开始采用深沟球轴承,运行后发现齿轮转到时会出现摆动。想更换圆锥滚子轴承。成对圆锥应该怎么布置合适些?

网友A:
摆动是因为你只用了一个深沟球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摆动是因为你只用了一个深沟球轴承

能不能展开讲讲,例如楼主的问题,滚子轴承他应该选择X型,还是O型,为什么?

网友:
X形一般允许轴有摆动。而O形布置轴就不易摆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摆动是因为你只用了一个深沟球轴承

用再多也没用,深沟只能受径向力,不能受轴向,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不能承受轴向力,你确定不是出来逗笑的吗,再说齿轮轴摆动与轴向力有个鸡毛关系

网友(点评):
配滚子,就一定是用斜齿,斜齿有轴向力,直齿用深沟没错,斜齿轴向要固定,滚子成本低,

网友:
齿轮摆动不赖轴承吧!!!!先看看齿轮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再多也没用,深沟只能受径向力,不能受轴向,

那是理论,实际应用中也可以经受适当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动是因为你只用了一个深沟球轴承

两个深沟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轴承掉头更好。你目前这个布置,稳定性差点。

面对面布置感觉是稳定些。不是特别明白怎么选择背对背和面对面布置

网友(点评):
这个型式更稳定,您可以看看手册。滚子与轴线相交线距离会远些。

网友:
成对布置还要考虑工作后温升情况的,因为轴和内圈一般温度升高会比外圈高,所以轴和内圈的膨胀量大一些,对于面对面的布置会使游隙减小,背对背的分三种情况,1.滚道锥顶重合,游隙不变,2.滚道锥顶不相交,游隙变大,3.滚道锥顶相交,游隙变小,你这种布置的属于第三种

网友:
这个是我以前做过的一个惰轮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