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理解“BCC滑移系数目虽然最多,但其滑移系不能同时启动,通常塑性不如FC...

楼主(2023-04-09):
请问如何理解“BCC滑移系数目虽然最多,但其滑移系不能同时启动,通常塑性不如FCC金属好”?

网友:
      BCC结构中的滑移系数确实比FCC结构中的滑移系数多,这是由于BCC晶格的几何结构决定的。BCC结构中的滑移系数可以分为两组,即主滑移系数和辅助滑移系数。主滑移系数是在正应力方向上滑移的,而辅助滑移系数则是在其它方向上滑移的。由于BCC晶格的几何结构特点,主滑移系数和辅助滑移系数之间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因此不能同时启动。
       相对于FCC结构来说,BCC结构中的塑性变形需要克服一定的位错锁定现象,因此BCC结构的塑性变形性能通常比FCC金属差。此外,BCC结构中的滑移面积相对较小,因此它们的塑性变形受到晶体结构的影响更大。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BCC金属的塑性变形性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金属和合金具有不同的晶体结构和滑移系统,它们的滑移系数和滑移特性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在进行金属材料的选择和设计时,需要根据具体的材料和应用条件进行综合考虑,而不能仅仅基于滑移系数的数量和BCC结构的特点就判断其塑性变形性能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