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的组装台式机运行SW和有限元是否流畅

楼主(2023-04-09):
一直以来都用笔记本,台式机很少用,公司的电脑慢了,领导让我去配个组装机,我自己挑的电脑配置,请各位帮我把把关,预算在6000以内,不算显示器和键鼠 谢谢!

网友:
CPU是注定运算大小及速度的主要参数。13代I7及以上。

网友(点评):
不要显卡了是吧

网友:
显卡也很重要,我觉得设计还是要专业绘图显卡,目前在用英伟达3090,大型装配体同样卡顿。不过预算6000,不要要求那么高了。

网友:
淘宝有组装机配置单服务,一组配置单10元,比你自己配置要合理

网友:
现在显卡那么便宜,怎么选1660,丽台P2200不好吗

网友(点评):
这么点预算上专业卡不划算,不如牺牲点稳定性上游戏卡增加性能

网友:
近期很多人咨询高精度评估所需要的硬件设备,给大家科普下:有限元软件按照功能划分:结构、流体、热、电磁等。按照算法划分:串行、并行以及结果评价层。按照不同零部件或者区域耦合方式:共节点、接触、运动副、耦合约束方程等。其中:结构的共节点装配体、零部件以及流体类的共节点纯天然适合并行,而其他模块不太适合并行。但是产品评估往往涉及热流固等。工作站总体算力强,单核算力弱,适合于流体计算和复杂装配体的共节点计算,但是结构评估一定包含接触,所以推荐顺序:单核CPU算力较高的台式机或工作站>多核算力的台式机或工作站,即CPU的频率要高,内存要大,可以加装硬盘,最好是水冷,一般7k台式机就非常好了,建议京东购买,不要走线下

网友:
显卡用专业图显不更好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一般来说 电子产品 买新的就对了

网友:
主板确实丐

网友:
现在的价格完全可以直接1T或者2T的SSD,同时大容量的SSD性能和寿命也较小容量的好的多,推荐长江存储,国产,价格、性能、寿命都不差

网友:
固态由点拉,我刚刚买了爱国者得2T固态,读速7000M/S,京东自营579块

网友A:
预算6000内,你这个显卡可以换T1000啊,贵个几百,然后固态可以就换M2,512的M2现在也没多少钱

网友:
画图的话用图形显卡,别用游戏显卡

网友:
起码一万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算6000内,你这个显卡可以换T1000啊,贵个几百,然后固态可以就换M2,512的M2现在也没多少钱

T1000什么牌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T1000什么牌的好

丽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