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加工

楼主(2023-04-10):
有个烂活,钛合金材质厚度最薄的地方0.5mm,外形尺寸是300*200*3左右,现在由于0.5厚度的地方特别多,CNC变形特别离谱,有意向接的勇士可以试试私我

网友A:
加工啥要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啥要说清楚

那补充说明下,就是加工外形厚度,铣大平面,然后里面铣槽,外形是个长方

网友:
薄板铣削注意去应力;去应力退火的温度应低于再结晶温度,一般为450~650℃,像你这个板件,保温1小时吧。然后再试试,铣削时冷却液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