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透X射线的材料

楼主(2023-04-10):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在验证X射线设备的精度时,一般会做个工程塑料的柱体,分布镶嵌一些钢珠,然后再射线下进行拍摄,对这种塑料镶嵌金属的零件有一定精度要求,正负0.05左右,但是我做的POM的会变形,受温度影响较大,有些人说他们用ABS做的,ABS强度不如POM,吸水性受温度影响也是大,不理解,搭接有什么好的建议,做这种工具吗,精度高,受温度湿度影响细微

网友A:
建议使用碳纤维板里面镶嵌你的钢珠。我原来是做医疗器械的x光机,床面板就是碳纤维板材的,x射线透过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碳纤维板里面镶嵌你的钢珠。我原来是做医疗器械的x光机,床面板就是碳纤维板材的,x射线透过性很好 ...

碳纤维是一层一层的,咨询过一家,精度说是只能做到0.1-0.2,而且价格老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EK,不用谢!

peek也看过,这个材料贼贵,国产的也得七八百一公斤,而且,国产的人家也不保证没问题

网友C:
用过有机玻璃。主要得看射线穿过金属跟塑料后衰减情况,有较大的对比度就行,常规塑料都行,其他就看加工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peek也看过,这个材料贼贵,国产的也得七八百一公斤,而且,国产的人家也不保证没问题

7、800的都是质量很差的,最少也要1500+的,好的进口的要3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0的都是质量很差的,最少也要1500+的,好的进口的要3000左右。

贼贵,我们老板不同意使用,便宜的,又不能保证精度,寿命,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有机玻璃。主要得看射线穿过金属跟塑料后衰减情况,有较大的对比度就行,常规塑料都行,其他就看加工情 ...

有机玻璃,我找的加工商,人家只能保证精度0.2mm,加工完收缩性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