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 地脚螺柱螺母连接可以受多大力?

楼主(2023-04-10):
现在螺柱螺母上连接一个板,板受1000kg压力,螺柱螺母尺寸是M16,怎么判断螺母会不会往下滑落。(板上面也可以加一组螺母),

网友:
跟材质有关,查下厂家的不同规格地脚承受能力,可以参考专门卖地脚的参数

网友(点评):
你管图中这玩意叫地脚螺栓吗

网友:
可能还需要关注一下系统的稳定性 一旦发生偏载很可能倾覆

网友A:
首先负载不大,M16螺母Ok
找依据:机械设计手册或找标准GB/T 309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负载不大,M16螺母Ok
找依据:机械设计手册或找标准GB/T 3098.2

如果我板上负载加大的话,是不是只要数值不大于  性能等级的保证载荷数值x地脚数量  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如果抖动都会下滑吧。。
另外,是不是要选择螺纹角度小的特殊螺纹。。

网友:
这个要分开计算

一个是受压时的 压力

还要弯矩的力

升到一定高度 失稳计算

网友:
两根不稳,起码一边两根

网友:
|吃馍的魔发表于 04-10 14:49
如果我板上负载加大的话,是不是只要数值不大于  性能等级的保证载荷数值x地脚数量  就可以了。

要考虑安全系数

网友B:
不知道你设计这种结构干什么呢!螺栓的载荷一般承受的是抗拉,你这种靠螺纹支撑不常见,全靠螺纹承受压力,要查手册看看螺纹承受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板上负载加大的话,是不是只要数值不大于  性能等级的保证载荷数值x地脚数量  就可以了。

表中的是理论值,表明单个螺母抗拉力,你现在总负荷1t,也就是不偏载情况下,每个螺母负载500kg。这是理论值
实际校核得看实际工况,负载是稳定的静力、交变的动力还是无规则的力,选用不同的安全系数
其他问题也要考虑,参考其他坛友意见,比如有震动时,螺母可能自己就会松扣往下走,引发失效;比如压杆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设计这种结构干什么呢!螺栓的载荷一般承受的是抗拉,你这种靠螺纹支撑不常见,全靠螺纹承受压力, ...

手册里没有螺纹承受力吧,只找到保证应力、保证载荷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中的是理论值,表明单个螺母抗拉力,你现在总负荷1t,也就是不偏载情况下,每个螺母负载500kg。这是理 ...

螺母的抗压力和抗拉力一样吗?哪儿能查到?

网友(点评):
其实是一回事,螺纹强度主要是螺纹牙上,至于抗拉一般比较容易保证

网友:
要计算中间钢板的变形,这会影响螺钉的受力情况。

网友:
查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