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三爪卡盘实现六爪夹持的方法

楼主(2023-04-10):
升级加工能力最直接的方法是升级设备,但是仍需要加工中各个部分相互配合。比如已经拥有一台5轴DMG机床,拥有了加工直径840mm、长500mm、最大重量600kg零部件的能力,生产各种各样包括圆形、矩形、几何形状不规则零件。传统的三爪卡盘就不能满足需求,需要寻找一个安全、快速和灵活的夹紧方法来确保新机的高效运行。

▲四爪浮动定心卡盘

浮动夹持方案
下面这组产品的夹持方式值得借鉴,针对易变形零件和多样化的组合夹紧工件,通过卡爪和组件的结合,浮动定心夹紧专利,可解决矩形和几何不规则的零件定心加工问题。

▲用于定心浮动夹持

▲易变形零件夹持

▲夹持方形、圆形、非对称零件

易变形薄壁件加工

薄壁零件夹持变形问题的解决办法中,增加夹持点数量是其中一种。如果说有一种简单的方法,能在不更换卡盘的前提下,使卡盘的夹持点数量增加一倍,有可能吗?

与浮动卡爪集合后可以让传统的三爪卡盘轻松实现六爪夹持,而且可以在很大尺寸范围内快速调整夹持直径,既减小了工件的变形,又节省了夹持工件的时间。

六爪及八爪夹持

浮动卡爪系统的适用对象包括外表非正圆零件或热处理后变形的零件。通过使用后让传统三爪卡盘能够实现六爪卡盘的功能。整体滑座的机械浮动机构实现了六点浮动的可靠夹持,有效的降低了工件的变形。而其夹持直径范围还可以在很大范围内调整,以适应不同尺寸工件的夹持。

而在四爪浮动定心卡盘上使用浮动卡爪,则可实现薄壁工件的八点夹持。此时工件的夹持变形量可以减小到三点夹持时的几十分之一。

变形量对比

通过工程软件模拟工况受力分析:

三爪夹持时,工件变形后内圆圆度0.365mm:

六爪夹持时,工件变形后内圆圆度0.020mm:

四爪夹持时,工件变形后内圆圆度0.105mm:

八爪夹持时,工件变形后内圆圆度0.010mm:

由此可以看出,夹持点的数量越多,薄壁零件的变形就得到了有效控制,这种浮动卡盘+卡爪的组合形式不同于三(四)爪卡盘单一的夹持性,通过组合实现了传统方形、圆形、异形件以及易变形薄壁件不同方式的夹持。

网友:
原来是没有实物,纯靠黑箱结果,问题是你怎么判断仿真结果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