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玉米铣刀

楼主(2023-04-10):
非标玉米铣刀,试制成功

网友:
能说一下你的制造工艺吗?大概的就可以,当然越详细越好。

楼主:
粗车留量调质,精车后上四轴,所有刀位槽设计时按四轴摆角度可加工。刀片安装面使用侧刃加工,避空位底刃加工,切削效果可以。

网友A:
五个螺旋槽的,得装60片刀片吧?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A:
你这刀体材料是42CrMo的吧?调质硬度HRC30左右的话还好加工。

网友:
装上刀片以后,在偏摆仪上检测刀片切削刃一致性能在0.05以内吗?

网友B:
主轴受得了吗?切削量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受得了吗?切削量多大?

专用的设备,主轴刚性加强过的,一般通用设备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个螺旋槽的,得装60片刀片吧?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加工。

没毛病,60个刀片,上对刀仪检测,径向跳动刃口位置可以保证在0.02以内。在设计刀位槽时,基准面用来控制刀片安装角度,要在对齐刀片时,要做螺旋线来对齐刀片的两个尖部,这样能保证刀片横刃跳动。减少整体切削时噪音和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刀体材料是42CrMo的吧?调质硬度HRC30左右的话还好加工。

42CrMO材质,调质到HRC38~40度,切削没有问题。

网友C:
为什么刀柄要自己搞呢?有哪方面的优势?

网友D:
如何进行购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刀柄要自己搞呢?有哪方面的优势?

刀柄是标准的,刀盘是非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进行购买呢,

这个是非标的,如果需要,根据加工要求进行定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非标的,如果需要,根据加工要求进行定制。

刀体最终表面你做QPQ盐浴表面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体最终表面你做QPQ盐浴表面处理吧?

没有,客户要求,只做了发黑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客户要求,只做了发黑处理

加个微信好友吧15169233983,方便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客户要求,只做了发黑处理

方便的话,加个微信好友吧151692339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加个微信好友吧15169233983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