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预压扭矩

楼主(2023-04-10):
请问丝杆的预压扭矩是什么意思,拜托通俗点解释,不是学技术的,很专业的词听不懂

网友A:
滚珠丝杆 里面是有循环滚珠组成

会有 松紧度 通过滚珠的直径×数量=路径长度

此时有些配合需要间隙(非常小)人工可以通过这样组合对滚珠丝杆预压扭矩进行调节

和线性导轨类似

尤其是在高速 高负载 高刚度场合下 影响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杆 里面是有循环滚珠组成

会有 松紧度 通过滚珠的直径×数量=路径长度

感谢解答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杆 里面是有循环滚珠组成

会有 松紧度 通过滚珠的直径×数量=路径长度

我还想请教下,书上写的那个daN~cm,0.3以下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