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建模环境插入说明文字,不随模型旋转,怎么做的?

楼主(2023-04-10):
记得以前在哪里见过。
建模或装配体(不是工程图),插入说明文字或者表格,
鼠标调整模型的时候文字不动。
如果只是插入注释的话,文字是乱动的。
怎么做的?

网友:
……MBD模块试试

网友(点评):
兄弟上夜班吗?

网友A:
在sw里是绝对不可能,你绝对是记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sw里是绝对不可能,你绝对是记错了

不要说的太绝了,你看这个齿轮参数表就不会转动。

网友(点评):
啪啪。。。。 你这肯定是假的。

网友:
其实我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说的太绝了,你看这个齿轮参数表就不会转动。

我屮艸芔茻
我说的就是这个
咋弄的??

网友:
右键表格把注解视图改成注释区域

网友(点评):
多谢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又遇到问题,为啥建模可以,装配体里的不可以呢?

网友:
shentu
     啪啪。。。。 你这肯定是假的。    发表于 昨天 10:38

凭啥说是假的?给你原文件看一下便知真假。

网友(点评):
他可能是说给另外一个人听的吧。